这什么屏幕啊?这么小

楼主(2015-03-17):
BW仪器上的屏幕,显示尺寸38*26MM。这是个什么型号的屏幕啊?

楼主:
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屏幕啊?类似12864的点阵屏吗?还是TFT的

网友A:
定制 液晶

网友B:
专门定制的段式LCD

网友C:
这屏不小了
这是定制段码液晶屏,你也可以定制的

网友D:
段码LCD,后续量少都没人愿意开模

网友E:
段式液晶,定制的,价格比较便宜,一般10多块钱一块,但是开模费较贵,如果自己做产品可以自己选那种已有的型号,

网友F:
裸片液晶,自己开模做的

网友G:
段码液晶屏,可以定制。

网友H:
恩,定制的,得花几千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是笔段式LCD屏,不是点阵屏,上面的文字是一个或多个笔段构成的,不能变化.

〓◆ 有关LCD玻璃片的一些基 ...

谢谢T叔·~总是这么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段式液晶,定制的,价格比较便宜,一般10多块钱一块,但是开模费较贵,如果自己做产品可以自己选那种已有的 ...

都是888那种屏~~貌似没有合适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定制的,得花几千大洋

不会定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屏不小了
这是定制段码液晶屏,你也可以定制的

这个屏幕除了可以定制图像外,有什么优势吗?功耗,性能什么的。选个小的tft屏可以替代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除了可以定制图像外,有什么优势吗?功耗,性能什么的。选个小的tft屏可以替代吗? ...

TFT属于有源矩阵液晶显示与段码式液晶驱动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除了可以定制图像外,有什么优势吗?功耗,性能什么的。选个小的tft屏可以替代吗? ...

段码液晶屏,功耗低,定做量大的话更便宜,定制的io位置更容易配合pcb设计,等等
也可以用tft屏代替的,就是价格高点功耗大点,电路部分和pcb要修改后才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