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教程》10章 字符数组和字符串

楼主(2015-03-17):
一、字符数组和字符串的重定义

字符数组就是字符串吗?有人说是,因为书上这么写,教师也这么教的。小雅不敢说书上或教师们错了,但至少可以说许多初学者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因此,在这此将这2个概念再明确一下。

  • 字符数组,完整地说叫字符类型的数组。字符数组不一定是字符串。
  • 字符串是最后一个字符为NULL字符的字符数组。字符串一定是字符数组。
  • 字符数组的长度是固定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字符都可以为NULL字符。
  • 字符串只能以NULL结尾,其后的字符便不属于该字符串。
  • strlen()等字符串函数对字符串完全适用,对不是字符串的字符数组不适用。

楼主:
例如下面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这是字符数组赋初值的方法
    char cArr[] = {'Q','U','A','N','X','U','E'};
    //这是字符串赋初值的方法
    char sArr[] = "quanxue";

    //用sizeof()求长度
    printf("cArr的长度=%d\n", sizeof(cArr));   //长度为7
    printf("sArr的长度=%d\n", sizeof(sArr));   //长度为8,最后一位是NULL

    //用printf的%s打印内容
    printf("cArr的内容=%s\n", cArr);   //不能正确显示
    printf("sArr的内容=%s\n", sArr);   //可以正确显示

    //用strlen()求长度
    printf("cArr的长度=%d\n", strlen(cArr));   //不正确的结果
    printf("sArr的长度=%d\n", strlen(sArr));   //NULL不在计算范围

    return 0;
}

结果如下:

楼主:
从上面例子看来,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char sArr[] = "quanxue";这种方式,编译时会自动在末尾增加一个NULL字符。
2.NULL字符也就是'\0',在ASCII表中排在第一个,用16进制表示为0x00。
3.sizeof()运算符求的是字符数组的长度,而不是字符串长度。
4.strlen()函数求的是字符串长度,而不是字符数组。它不适用于字符串以外的类型。
5.char sArr[] = "quanxue";也可以写成char sArr[8] = "quanxue";(注意:是8而不是7)

楼主:
二、字符串数组
字符串数组是二维字符数组,同样道理,二维字符数组不一定是字符串数组。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这是字符数组赋初值的方法,维数:4X2
    char cArr[][2] = {{'Q','U'},
                     {'A','N'},
                     {'X','U'},
                     {'E','\0'}};
    //这是字符串数组赋初值的方法,维数:4X3
    char sArr[][3] = {"qu","an","xu","e"};

    //用sizeof()求长度
    for (i=0; i<4; i++) {
        printf("%d: %d  %d\n", i, sizeof(cArr[i]), sizeof(sArr[i]));
        printf("[%s] [%s]\n", cArr[i], sArr[i]);
    }

    return 0;
}

结果如下:

从上面可以看出,cArr的长度为2,sArr的长度为3,因为多了一个NULL字符。输出cArr时,因为中间没有NULL字符,所以一直显示到有NULL为止。

楼主:
三、字符数组和字符串数组的转化
字符数组中插入一个NULL字符,NULL字符前面(包括NULL字符)就成了字符串,一般NULL字符插在有效字符的最后。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因为最后有NULL,所以这就变成了字符串
    char cArr[] = {'Q', 'U', 'A', 'N', 'X', 'U', 'E', '\0'};
    //因为少定义了一位,最后无NULL,所以这就变成了字符数组
    char sArr[7] = "quanxue";
    //最后一个元素未赋值
    char tArr[16] = "www.quanxue.cn";

    //用sizeof()求长度
    printf("cArr: %2d ,%2d\n", strlen(cArr), sizeof(cArr));
    printf("sArr: %2d ,%2d\n", strlen(sArr), sizeof(sArr));
    printf("tArr: %2d ,%2d\n", strlen(tArr), sizeof(tArr));

    //将tArr的最后一个元素赋值,字符串就成了字符数组
    tArr[15] = '!';

    //作为字符数组,将显示16个字符
    for (i=0; i<16; i++) printf("%c", tArr[i]);  //字符数组的显示方法
    //作为字符串,将显示14个字符。
    printf("\n%s\n", tArr);     //字符串的显示方法

    return 0;
}

结果如下:

楼主:
四、数组的输入输出『gets(),puts()』
getchar()和putchar()函数是单个字符的输入输出,gets()和puts()是字符串的输入输出,也是标准函数,在stdio.h中被定义。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str[80], *p;

    p = gets(str);
    puts(p);
    puts(str);
    printf("p的地址=%p, str的地址=%p\n", p, str);

    return 0;
}

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