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 NRF24L01实现无线通讯

楼主(2015-03-17):
      哪位大神有做过类似的方案没,能不能给我点参考程序,或者建议,感激不尽啊

我自己目前用的方案是 模拟spi
#define  GND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6
#define  VCC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7
#define  C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8
#define  CSN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9
#define  SCK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0
#define  MOSI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1
#define  MISO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2
#define  IRQ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3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 "NRL_24L01.h"

void Init_Gpio(void);//初始化想应的GPIO口 ,用于显示
Uint16 TxBuf[] ={0x01,0x02,0x03,0x04,0x05};
void main(void)
{

    //step a  initilize system control,the PLL,
        InitSysCtrl();
        //step b

        Init_Gpio();
        init_nrf24l01_io();
        GND = 0 ;
        VCC = 1 ;
        IRQ = 1 ;
        //step c
        DINT;

        InitPieCtrl();

        //禁止中断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中断向量列表
        InitPieVectTable();

        Uint16 sta = SPI_Read(0x07);
    while(1);

}
在读取NRFL24L01的状态的时候 出现 :ERROR:can't load from non -premitive location

网友A:
看来是采用SPI总线方式通讯的啊。

网友B:
NRF24L01的硬件工作完成了吗

网友B:
用示波器抓一下你的波形啊   看看SPI有没有发出   并有没有接收到信号
ERROR:can't load from non -premitive location
这个ERROR是CCS的报错还是你通过某条件打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