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VIPer22a出来这样的波形,大神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5-03-17):
如题,这里弄了两天了,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示波器通道1、2分别接的光耦的1、2脚的波形,好像光耦还没有起到调节的作用啊,但是为什么电压上不去。

楼主:
补充一下,负载是接了个470 ohm的电阻和红色的LED的,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A:
哪里的波形?

网友B:
TL431 的1 3脚的电容去掉,改用10K电阻和103  电容试试
还不行的话把103电容再改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 的1 3脚的电容去掉,改用10K电阻和103  电容试试
还不行的话把103电容再改小点试试 ...

换了也不行啊,我测了光耦2脚处的波形和24V的是一样的

网友B:
你24V对地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有点小,改到470uf或1000uf,431 那改电阻+电容
24v加上电阻负载试试,比如1K的水泥电阻

网友C:
楼主上一贴 烧IC引脚的原因找到了么 可否告知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4V对地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有点小,改到470uf或1000uf,431 那改电阻+电容
24v加上电阻负载试试,比如1K的 ...

您好,24V对地改了个1000uF的电容,好多了但还是一闪一闪的,电阻是和电容串起来吗,还是接在光耦的1,2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24V对地改了个1000uF的电容,好多了但还是一闪一闪的,电阻是和电容串起来吗,还是接在光耦的1,2脚 ...

串起来接 1 3 脚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一贴 烧IC引脚的原因找到了么 可否告知是哪里出的问题。

D2选的不合适,用的SS54一通电就烧了,现在换成RS1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起来接 1 3 脚之间

串了个680 Ohm的电容和101的电容,还是不行,电压只有5V左右

楼主:
早上起来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D:
U1工作电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工作电压正常吗?

有12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D:
有12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

电压稳定吗?

楼主:
不稳定,在11.5V到13V跳动

网友D:
你是用示波器测得电压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示波器测得电压值吗?

万用表测的,示波器不敢测,没有隔离,现在我C3换成2.2uf的路出来的电压稳定了但只有8.2V。

网友D:
你看下芯片资料吧,这样U1可能会停止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芯片资料吧,这样U1可能会停止工作的。

这是用示波器测的U1 Vdd的波形,芯片手册收的是只要不低于9V,就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芯片资料吧,这样U1可能会停止工作的。

版主,您好。我刚刚看了U1的手册高于14.5V也不能工作;帮我看看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一次侧、辅助侧、24V侧的匝数分别是220、18、12(双股的)。

网友E(2015-12-18):
问题解决没有?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