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新人请教一下。。。。uc/os ii 怎么学啊。。。

楼主(2015-03-17):
目前有一点C语言基础。玩过51单片机,对51中断,定时器什么的都基本会运用。。。
但是我下载了《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邵贝贝(第二版)这本书,完全看不懂。
还有卢有亮老师的视频也是,看不懂,实在不知道怎么入门啊。
请问一下对于这种情况,我该如何入门?

网友A: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这本书你看不懂,就不叫有C基础。先把《PONTERS ON C》这本书看完吧。找个能运行uCOS的平台~从移植开始慢慢来。只是会51就要上操作系统,你步子跨的还是有点大啊

网友B(2015-05-30):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11原理及应用-(第3版)这本讲的很白话很好理解 先看看这本书

网友C:
先把计算机原理这本书看一下,然后再对系统要有一个总的认识,然后再去看源码,必须结合某一款单片机的内核。

网友D:
看不懂,还是基本功不到位,
uC-II我都是直接看源码就完了,哪用看什么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还是基本功不到位,
uC-II我都是直接看源码就完了,哪用看什么书啊 ...

直接看源码反而不会被会被那些概念迷惑,这方法好

网友E(2015-08-03):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还是基本功不到位,
uC-II我都是直接看源码就完了,哪用看什么书啊 ...

看源码也要有针对的平台吧,比如某一系列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