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0串口设置怎么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15-03-17):
使用NUC1400的开发版,发现shezhi了串口初始化,但是就是没有数据从串口引脚传送出去,求助,串口初始化设置如下:
SYSCLK->APBCLK.UART0_EN=1;
SYSCLK->CLKSEL1.UART_S=3;
UART0->IER.AUTO_CTS_EN=0;
UART0->LCR.WLS=3;
UART0->BAUD.BRD=142;

发送数据在主循环中:
UART0->DATA=0X55;
while((UART0->FSR.TE_FLAG)==1);

网友A:
有BSP包的参考不用,非自己写,那库函数很简单的,就不用管内部寄存器配置。

网友B:
楼主这问的,好麻烦,去BSP包里找例子看看,就知道了,你这乱写,没法说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BSP包的参考不用,非自己写,那库函数很简单的,就不用管内部寄存器配置。 ...

我是先用了库函数不行才自己写的,库函数调用如下:
串口初始化:
DrvUART_Open(UART_PORT0,&UartSet);

串口发生函数:
DrvUART_Write(UART_PORT0,SendData,1);

串口配置参数UartSet设置:
STR_UART_T UartSet={9600,DRVUART_DATABITS_8,DRVUART_STOPBITS_1,DRVUART_PARITY_NONE,DRVUART_FIFO_1BYTES,0x2f};

可是UART端口上还是没有波形产生

楼主:
搞定了,竟然是没有设置PB0作为UART功能

网友C:
因為 所有的管腳 都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可以設定 , 而且初始是為 GPIO , 如果你沒做切換是一定不能用 UART的

网友:
你都没有激活端口的外设功能,你说咋弄吧。

网友:
这都可以,以后要 认真啊。免得自己也出这个问题

网友D:
楼主,你直接下一个bsp包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楼主你别自己写啊,用bsp包多好

网友F:
楼主,不知道你现在把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