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查看程序生成的代码大小

楼主(2015-03-17):
打开IAR工程中的map文件,找到了:
2 084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506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306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 33 absolute)

问题:readonly  code memory和readonly  data memory有什么区别,都是Flash吧?readwrite data memory是RAM吧,那后面的(+ 33 absolut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分别是:代码量(占FLASH)、常量(占FLASH)、变量(占RAM)。
+ 33 absolute 表示绝对变量占RAM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别是:代码量(占FLASH)、常量(占FLASH)、变量(占RAM)。
+ 33 absolute 表示绝对变量占RAM的大小 ...

恩 我也算是明白了呀

网友C:
楼主 发个编译工具和**包吧!

楼主(2015-06-02):
引用 网友A:
分别是:代码量(占FLASH)、常量(占FLASH)、变量(占RAM)。
+ 33 absolute 表示绝对变量占RAM的大小 ...

谢谢你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A:
分别是:代码量(占FLASH)、常量(占FLASH)、变量(占RAM)。
+ 33 absolute 表示绝对变量占RAM的大小 ...

常量也是占用RAM吧,程序运行的时候会把常量加载到RAM中

网友D:
搞不懂,编译框里点右键,点all项不是能全部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