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同段代码 在 test bench和在工程模块中结果不一样

楼主:
如题 ,测试功能:  判断信号变化,计数。
  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解答。

在test bench 中的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Bus2IP_Clk) begin
                if(m_axi_mm2s_arready&m_axi_mm2s_arvalid)begin
                        m_axi_mm2s_rvalid = 1;  //已在 初始化模块中初始化 为0
                end                                          //把= 改为 <= 则 仿真结果  test bench和uut中的计数就一致了
                else if(sendok) begin
                        m_axi_mm2s_rvalid = 0;
                end
        end
        reg        [4:0] testnum;
        always @(posedge Bus2IP_Clk) begin
                if(m_axi_mm2s_rvalid)begin     //已在 初始化模块中初始化 为 0
                        testnum <= testnum + 1;
                end
        end

在项目工程中,但被test bench 以uut实例化调用的代码     其中除 testc   其他值均从test bench中传入
always @(posedge Bus2IP_Clk)
        begin
                if( Bus2IP_Resetn == 1'b0 )
                begin
                        testc <= 0;
                end
                else if(m_axi_mm2s_rvalid)
                begin
                        testc <= testc +1;
                end
        end
仿真图为:

在test bench 中 计数会提前一个周期计数,如果把如果把= 改为 <= 则 仿真结果,两边计数就一致了

求解释!!

网友A(2017-12-17):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差别,第一个的值直接给了m_axi_mm2s_rvalid,不用等待上升沿,所以提前了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