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系列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5-03-17):
1、内部 LPO clk 频率手册上写的是1K。
     我用它来作为 LPMTR 的时钟源计时,发现误差很大。但是手册上和datasheet都找不到相关的参数
     那么LPO的精度到底怎么样呢?温度和供电电压对他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呢?
2、LPTMR 寄存器的读取问题
   参考手册上关于CNR寄存器的操作条件,如题:
读取前需要先写,但是Keil中的寄存器定义类型确实只读的(红色定义),这点是否矛盾?
/** LPTMR - Register Layout Typedef */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SR;                               /**< Low Power Timer Control Status Register, offset: 0x0 */
  __IO uint32_t PSR;                               /**< Low Power Timer Prescale Register, offset: 0x4 */
  __IO uint32_t CMR;                               /**< Low Power Timer Compare Register, offset: 0x8 */
  __I  uint32_t CNR;                               /**< Low Power Timer Counter Register, offset: 0xC */
} LPTMR_Type;

网友A:
楼主你好
1KHz的LPO参数请看数据手册KL25P80M48SF0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实践过程中都是先写一下再读这么操作的。
Keil的头文件这么定义应该是根据参考手册寄存器读写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1KHz的LPO参数请看数据手册KL25P80M48SF0

这个频率是出厂的时候经过校准的吗?还是需要用户自己校准?在实际用的时候发现,误差好大,已经超过这个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实践过程中都是先写一下再读这么操作的。
Keil的头文件这么定义应该是根据参考手册寄存器读写 ...

也就是说按照手册上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是出厂的时候经过校准的吗?还是需要用户自己校准?在实际用的时候发现,误差好大,已经超过这个 ...

这个不用客户校准的,请问你说不准是如何判断的呢?
是否有通过CLKOUT引脚输出1KHz LPO波形用示波器测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客户校准的,请问你说不准是如何判断的呢?
是否有通过CLKOUT引脚输出1KHz LPO波形用示波器测量 ...

手上没有示波器,没有测。只是和内核时钟比较的。systick 和 LPTMR 分别用来翻转LED灯。刚开始两个LED灯同步闪烁。但是闪烁五六次后就不同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示波器,没有测。只是和内核时钟比较的。systick 和 LPTMR 分别用来翻转LED灯。刚开始两个LED灯 ...

那内核时钟的时钟源是内部IRC还是外部晶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内核时钟的时钟源是内部IRC还是外部晶振呢?

外部8M晶振,经过FLL到48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8M晶振,经过FLL到48M的

如果方便的话,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或其他比较准确的仪器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