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ARM-Cortex用机器码调试

楼主(2015-03-17):
如题,想请问大神,STM32-ARM-CortexM3的芯片,想通过使用机器码进行单步调试,有什么好的软件吗,求推荐。记得,是机器码,bin 的,不是c和汇编。拜托了

网友A:
其实每个指令的机器码都有差异,不过有规律,查阅手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每个指令的机器码都有差异,不过有规律,查阅手册即可。

不想手动反汇编,只想调试

网友B:
直接MDK或IAR就能调试,只是不能显示源代码,只能显示指令。

网友C:
把它烧到MCU上,然后启动IAR/MDK,用“不烧写直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MDK或IAR就能调试,只是不能显示源代码,只能显示指令。

目前有bin码,没有汇编和c码,不想反汇编。MDK和IAR不得是在有C和汇编编完程序之后才可以调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它烧到MCU上,然后启动IAR/MDK,用“不烧写直接调试”。。。。。。。

目前有bin码,没有汇编和c码,不想反汇编。MDK和IAR不得是在有C和汇编编完程序之后才可以调试的吗

网友D:
估计是在搞**。。。      跑虚拟机。。。

网友B:
弄个假工程欺骗一下,然后只调试不下载,不要让自动运行到main就可以了。
也不要勾加载app(符号),不然会显示工程的源代码,和机器码对不上,给调试带来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个假工程欺骗一下,然后只调试不下载,不要让自动运行到main就可以了。
也不要勾加载app(符号),不然会 ...

对。随便建个工程。编译,然后点不下载调试。。。。

网友C:
反正你只看汇编,C语言符号你无视它好了。

网友E:
有一种准备在山寨的感觉,有木有。。。 只有BIN代码,没源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弄个假工程欺骗一下,然后只调试不下载,不要让自动运行到main就可以了。
也不要勾加载app(符号),不然会 ...

只能实现控制CPU单步运行和全速运行,单步停下时候连汇编都没得看,无法停在自己关注的位置,肿么用。。。

还是反汇编然后对着汇编源码调试才行啊。

网友F:
楼主是要**的节奏,那一块板子来,把bin文件烧入进去,用J-LINK,用keil进行硬件仿真,记住进入仿真环境前,把更新芯片程序的选项干掉就行了,只能看到汇编代码,想设置断点,前提是你要搞明白程序是干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要**的节奏,那一块板子来,把bin文件烧入进去,用J-LINK,用keil进行硬件仿真,记住进入仿真环境 ...

;P  楼主特意强调不要反汇编,   只能对着空屏幕调试了, 闭上眼睛暂停和单步

网友D:
一秒钟跑几十M条汇编,折算到C流程就算平均一秒几千条,楼主盲撸不是一般的强。 刻意强调不要反汇编。

网友G:
为什么不要反汇编,自己折腾自己?只有二进制文件反汇编调试是最好的了。

网友H:
用IDA几分钟就可以反汇编出来啊,文件给我我给你搞定

网友H:
用JLINK自带的程序不就能单步调试么

我都是用自带的程序调试,给你个图

网友H:
小学文化不懂英文操作IDA这款软件毫无压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小学文化不懂英文操作IDA这款软件毫无压力

你是非主流啊,Ubuntu上你这样搞有什么意图。有必要这么搞吗。为什么不直接C写代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是非主流啊,Ubuntu上你这样搞有什么意图。有必要这么搞吗。为什么不直接C写代码 ...

纯玩没啥意图俺是种地的农民没学过C语言啊,所以只能写汇编了,然后用GNU binutils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要**的节奏,那一块板子来,把bin文件烧入进去,用J-LINK,用keil进行硬件仿真,记住进入仿真环境 ...

把更新芯片程序干掉,再用个假的程序跑,就可以看到单步调试寄存器的位置了,这招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假工程欺骗一下,然后只调试不下载,不要让自动运行到main就可以了。
也不要勾加载app(符号),不然会 ...

弄个加工程这招可行,谢谢给了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要反汇编,自己折腾自己?只有二进制文件反汇编调试是最好的了。 ...

反汇编和单步调试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学文化不懂英文操作IDA这款软件毫无压力

这位肯定是大神。想问下IDA最后一张图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位肯定是大神。想问下IDA最后一张图是怎么搞出来的

俺是种地的农民业余学了点STM32。最后那图是定位main然后按F5键转C啊,最近的IDA PRO 6.6泄漏版有这个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是种地的农民业余学了点STM32。最后那图是定位main然后按F5键转C啊,最近的IDA PRO 6.6泄漏版有这个插 ...

给发个安装包呗,邮箱:lmzb轮usi谈ness@导航163.com,去掉汉字,谢过大神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给发个安装包呗,邮箱:lmzb轮usi谈ness@导航163.com,去掉汉字,谢过大神

版本:6.6.141224
打包绿色版:pan.baidu.com/s/1kTsXZiJ
密码:jj5q

版本:6.6.140604
pan.baidu.com/s/1nt61ea9
安装版:密码:j41g  安装密码 itJpyHidszaR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本:6.6.141224
打包绿色版:pan.baidu.com/s/1kTsXZiJ
密码:jj5q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JLINK自带的程序不就能单步调试么

我都是用自带的程序调试,给你个图

想用J-link调试,但是你发的没太看懂,可否详细些

网友H:
下载JLINK_linux驱动安装 pan.baidu.com/s/1hqvNQTI

打开终端输入 JLinkExe开始调试,输入?显示所有调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