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隔离的设计准则是什么呢?

楼主(2015-03-17):
各位大侠好!
    本人第一次做电力拖动项目,主要包含大功率三相电机驱动,变速系统转速、温度等传感,外部指令接收等,我知道强电和弱电要隔离,那弱电和弱电(传感器激励采集与DSP系统)之间需不需要隔离?电气隔离有没有指导性的原则呢?
     谢谢!

网友A:
我知道的电气隔离一般是两种:
一种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要进行电气隔离防护。
另一种是从信号干扰的角度,把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部分隔离开。

网友B:
正常工作不干扰.
不正常工作别烧毁

网友C:
要隔离,特别是传感器存在长线连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