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DC下红外发射管使用寿命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在产品中使用了红外对管,在3.3V供电下电流为2ma。但是我在看DataSheet过程中发现,当红外管电流为20ma时,使用寿命只有1000个小时,请问各位当2ma时,使用寿命大概有多少小时?我的产品上红外管是一天24小时通电工作的,对时间要求挺高,需要稳定工作3-5年。:'(    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合适的方法,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A(2015-03-19):
LZ图中是产品出货前的可靠性检验标准,不是实际的可靠性参数。实际的寿命要比表中列出的参数长得多。

若需确定实际工作条件下的寿命,可通过 HALT (Highly Accelerated Life Test) 试验获得可靠性数据,然后推算出器件的实际寿命。

建议 LZ 咨询厂家看能不能获得他们的 HALT 实验数据;或告诉对方可靠性要求,让对方给出可靠性参数。

可靠性要求的例子(经过波峰焊后):
1. 实际工作温湿度范围,及其变化速度(即温度、湿度冲击)。若是安装在移动的物体(如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则还应有相应的振动强度。
2. 工作电流: DC 2 mA±?%
3. 置信度:95%
4. 可靠度:99%
5. 寿命要求:5年 = 5 × 365 × 24 = 43800 小时。
即给出要求1~4,看是否超过要求的寿命。

要求1和2是器件的应力 (stress)。如果寿命达不到要求,可考虑降低应力。如用两个LED,每个1mA……。若降低应力不现实,则需重新找可靠性更高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图中是产品出货前的可靠性检验标准,不是实际的可靠性参数。实际的寿命要比表中列出的参数长得多。

若需 ...

谢谢,我这边板子和结构都已经做好了,同事提出来这个问题。我用的是亿光的红外管,之前尝试查找亿光的技术支持,但是一直无法联系到。  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两个红外管直接连接MCU的IO口,灌电流,空闲时间关闭,工作时间打开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