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MA101.

楼主(2015-03-17):
请教MA101.用法,请教MA101与计算机通信的简单代码,

网友A:
MA101 是一个免驱动的USB桥接器。MA101包含了UART协议、 主SPI、主Two Wire Serial(TWSI)接口、可读写GPIO以及3个指示硬件运行的LED。它支持外挂EEPROM用于设定客户VID、PID、DID和其它文字描述符。 用户不需要掌握USB协议,只要应用笙泉(Megawin)提供的可视化库就可以很容易的使用MA101。

网友B:
版主给力: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