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150G请教!

楼主(2015-03-17):
我用了UART中断,接入串口模块,每秒有512Byte的字节读入。
然后在main中的while(1)体内是流水灯。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流水灯是工作的,而过了不到一分钟,流水灯直接全亮或者全灭。或者说while(1)内根本不执行。

网友A:
看下程序是不是飞了,检查有没有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程序是不是飞了,检查有没有溢出。

我嵌套中断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嵌套中断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解决了没有?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没有溢出,是中断忙不过来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