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D4051的使用

楼主(2015-03-17):
我把cd4051接到模拟电路中,我把AB拐角接地,c和vdd接5V电源,vee接地,vss悬空,表示4的也就是1拐角能输出,但是c也接地是,表示0也就是13拐角不通

网友A:
? 通过ABC的值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通过ABC的值来选择。

是的,AB接地表示0,c接电压表示1,就是100,即是4通道,但是c也接地,表示0,即是0通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s 悬空。。。。。

vss是数字信号接地,不接地吗??我后来把vee接-5V,电路结果出来了,但是2个通道的结果互相干扰,我把vee和vss用手捏在一起,就不干扰了,但是我用导线把2个拐角连在一起,还是不管用,相互干扰!!!检查了,不是焊接问题,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ss是数字信号接地,不接地吗??我后来把vee接-5V,电路结果出来了,但是2个通道的结果互相干扰,我把vee ...

你到底是说“悬空”还是“接地”?

问题描述不清,没法帮啦。。。。你干脆贴图吧。

楼主:
那些问题我自己解决了,我想问下
ABC地址端表示接地时为啥得悬空,当我接电源副端或者GROUND时,都有杂乱信号干扰
在弱弱的问下怎么往上面粘图,点击图片时,让我输入图片地址,什么意思

网友C:
vss悬空,错了,它是MOS电路的源极,应该接地。

网友C:
把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