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安装完都不开,怎么搞

楼主(2015-03-17):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好像出了点问题,然后我就把和这个软件相关的东西都删掉了,重新安装了一次,安装完以后打开这个软件,他就一直卡在打开的那个页面了,我删除有安装了好几次都一样,怎么弄呢,我还用杀毒软件把该清理的都清理了,难道要重装系统吗?我之前就重新装的系统才搞定,那样太麻烦了吧

网友A:
卸载 清理注册表 换个安装目录再装

网友B:
你卸载完之后得清理注册表,网上有很多注册表清理工具。
现在用DXP软件的不多了吧,Altium Designer 10用得比较多,是DXP的升级版

网友C:
这种问题,还请截图出来说明。这样好回答点。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你卸载时不彻底导致。
建议把更目录删除,另外把文档下的也删除。
再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E:
直接上altium designer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