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ke04串口单线通信(半双工)边沿触发唤醒STOP模式(已...

楼主(2015-03-17):
大家好!现在用MKE04Z8VWJ4开发的时候,使用UART配置成单线通信(半双工),通过配置边沿触发唤醒时,始终不能唤醒stop模式,其他通过KBI可以正常唤醒STOP模式。查看手册,配置边沿触发是配置RXD寄存器,但是单线通信模式只能用TXD,如果要用边沿触发,需要什么配置?或者这种单线通信模式根本就不能实现边沿触发唤醒功能?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从参考手册MKE04P24M48SF0RM的“3.3.3.1 Wakeup sources”章节表格来看,uart方面的唤醒源是UART_RX引脚。

但是“32.4.6.4 Single-wire operation”章节有提到接收引脚在单线模式下是未被uart模块使用的,所以你这种需求应该是无法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考手册MKE04P24M48SF0RM的“3.3.3.1 Wakeup sources”章节表格来看,uart方面的唤醒源是UART_RX引脚。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