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创客空间] 开源---外骨骼

楼主(2015-03-18):
又是一个大坑~~~~

不过还好。。。。作了一点点东西,

先是决定了,控制系统架构,  为了省事,决定使用应变片作为人体与机械协调沟通的桥梁传感器, 使用 驾驶员这个现成的多功能控制器~~~~~  什么平衡啥的都省了~~~自带传感器  哈哈

本次 就要是为应用片的应用作一个,测试以确定是否符合预期的设想,

图片~~~~ 明天在补充~~~   先上第一次的视频~~~ 后边陆续有来

楼主(2020-05-2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g4y1B7qr/     开源外骨骼测试6_小腿姿态求解及关节联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t4y1172y/    开源外骨骼测试2_传感器标定完成可以解出姿态明显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g4y1B7hC/      开源外骨骼测试3_测试节点姿态采集
视频

网友A(2015-03-18):
看着挺好的

网友B:
中科院也用stc的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科院也用stc的单片机?

我也经常用

网友B:
你们是一伙的吧

网友C:
不在同一个地区啊

楼主:
第二板测试~~~~~~   效果好多了

资料后期在补充

楼主:
一板 完成了基本的传感采集和动作控制.

2板  增加了弹簧~~~ 使之有更多的缓冲距离,  增加了接触处理时间,   优化 接触数据的几个逻辑判断, 增加PWM 调速 使用电机输出温柔些,具备更多的控制性。

计划 下一板本    对接触处理  在进行分段处理使之更加平滑的工作, 控制和采集结果分离,分成2个MCU 进行独立处理, STC15F104 专门处理控制,
STC89C52 / 12C /15F204  只被动读取部分数据,用于显示采集的结果。

楼主:
PWM 使用的是  使用的是变频率~~~而不是变占空比~~~~  主要是我偷懒了~~~~ 懒得在加PWM 的代码进去  直接 吃掉了50%以上的功率

楼主:
  主要部分 :

ttt();//   //采集应变片数据函数
  bbb=0;
for(aaa=0;aaa<24;aaa++) \\  从数组中取出数据,在合成一个数
{
bbb=bbb<<1;
if(dis_aaa[aaa]==1)
{
bbb++;

}

}
bbb=bbb^0x800000;  //去吗
gggg=bbb;

bbb=bbb-ppp;   // ppp为弟一次初始化,采集去皮数据准备,  bbb 就是采集到的数值  24位  HX711产生

if(bbb<190)
{
bbb=0;
} // bbb<190)   //   丢弃 最小起测没用的数据

if(bbb<12900)      //受力 值判断  与动作逻辑处理   电机驱动器IC L298N  直流电机
{
dja1 =1;
dja2 =1;

if(bbb<4000)
{
dja1 =1;
dja2 =1;
Delay10us();
dja1 =1;
dja2 =0;

}//(bbb<2000)
}//bbb<14900)

if(bbb>13000)
{
if(bbb<40000000)
{

dja1 =1;
dja2 =1;
Delay10us();

dja1 =0;
dja2 =1;
}

}

if(bbb>40000000)
{

dja1 =1;
dja2 =0; //处理动作时,反作用力引起的变形产生负值干扰。
}

网友D:
不明觉厉

网友E:
期待更好的作品啊。

网友F:
是有个中科院创客学院的单位吗

楼主(2015-06-06):
应变片,受力值的数字化传感器。

数字化后的数据,使到,力的又一个量可以传送到远磁芯端,配合执行机构还可以实现 "在现"

于是呼~~~~  远程力反馈机构/机械手。。。廉价方案看到了曙光。

本地操作对 ===>对应变片施加力 ====>远程传输(云之又晕)====> 远程机构/机械手==>动作===应变片受力反馈====>远程传输(云之又晕)====>本地通过应变片+电机(实现远程受力情况再还原,体现出远程现场的操作手感)

   坑~~~又深了些了~~~~围观请自带保险带。。。。

网友G(2015-07-11):
反应貌似还不够灵敏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应貌似还不够灵敏噢

电机进行了降速,  AD只有 80Hz

网友G(2015-10-23):
后续有进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续有进展不?

传感器有了一个新的构思,12月或2016年测试一下效果

楼主(2016-06-25):
好了 写毕业设计的同学。。。。。 不要加我QQ问一些小时白级的问题。。。。好不

这种 结果:   由: 传感器(受力)------AD----MCU ------电机控制,

上边的源代码中,   作了   采集 受力传感器(应变片)    根据这个值   作正转, 停止 ,  反转      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的看看明白后还是改改写法或变量名称把,  aaa,bbb,ccc  你老师看了有让你重修的想法的。

这样的结果还是比较粗糙的,建议还是自己在加点东西上去水水把。

这样的结构特点, 是被动跟随型, 好处是不控制复杂的数学模型,判断什么鬼, 只要跟着人的动作,作动作就行了。

楼主(2016-11-21):
这个坑挖得真深阿~~~

  电机不满意定制电机。。。。

  配套驱动器。。。  不满意自己设计超电动驱动器

还好变速器~~~ 定制比较容易 ,

楼主(2020-03-25):
引用 网友G:
后续有进展不?:)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7032-1-1.html

开新帖更新了

网友H:
我觉得研究外骨骼系统很有前途。不说将来的军方应用,单单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应用,就会有巨大的市场!

楼主(2020-05-2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g4y1B7qr/

<iframe src="//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aid=838173361&bvid=BV1Jg4y1B7hC&cid=191500707&page=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 </iframe>

网友I(2020-09-30):
造福社会、功德无量,现在好多老年人需要这样的器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