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8 arm中开启cache导致spi flash读写错误

楼主(2015-03-18):
如果不开cache,spi flash没有问题;开cache后,发现写进进flash的数据和回读数据不一致。

cache开启流程如下:

    MMUTtbInit();

    // Configures translation table base register
    // with pagetable base address.
    CP15TtbSet((UINT)m_auiPageTable);

    // Enables MMU
    CP15MMUEnable();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CP15ICacheEnable();

    // Enable Data Cache
    CP15DCacheEnable();

是否是cache使用有误?

网友A:
最近也在搞omap138,不知道你的DSP和arm有没有打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搞omap138,不知道你的DSP和arm有没有打通

dsp和arm通信,用的中断通知,共享memory方式

网友B:
、这个没搞过的,,不是很清楚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和arm通信,用的中断通知,共享memory方式

意思是双核通信已经成功了啊
折腾了好久了,一直没成功
试试你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