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8 arm开启cache导致spi flash读写错误

楼主(2015-03-18):
如果不开cache,spi flash没有问题;开cache后,发现写进进flash的数据和回读数据不一致。

cache开启流程如下:

    MMUTtbInit();

    // Configures translation table base register
    // with pagetable base address.
    CP15TtbSet((UINT)m_auiPageTable);

    // Enables MMU
    CP15MMUEnable();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CP15ICacheEnable();

    // Enable Data Cache
    CP15DCacheEnable();

是否是cache使用有误?

网友A:
楼上的分享我也参考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dsp_arm/omap_l1x/f/54/t/77785.aspx

DMA搬移前确实需要clean cache,因为DMA只认物理地址;但我的spi没有用DMA,照道理cache不会影响spi读写啊。

网友C:
关于其DMA的使用的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