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生成烧写文件

楼主(2015-03-18):
:D
我想问下论坛里的大神们,当使用的msp430的应用程序投入批量生产时,给生产厂家的用于烧写的代码除了txt、hex文件格式,是不是还有bin格式的文件,bin格式的文件iar是怎么设置生成的呢 ?还有就是烧写器的一些知识或所需要用到的软件请大大们给我们这些不懂的讲讲~~~~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生成的bin、hex、和txt文件的大小就是整个程序下载到430flash的大小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程序代码所占用了多少k的空间。,可以这样去理解吗?小弟初学,不太了解

楼主:
别沉啊,帮帮忙,论坛里的大大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生成的bin、hex、和txt文件的大小就是整个程序下载到430flash的大小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程 ...

好像不是的。各种格式不一样。

楼主:
这个是将hex格式的文件转换成bin格式的文件工具。谢谢哈,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的。各种格式不一样。

对的,各种格式的文件的大小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请教下,map文件末尾的那个占用的flash和ram空间的数据大小,应该就是所谓的下载到单片机内部的程序的大小吗?

楼主:
谢谢,那么生成的bin,txt,hex文件的大小远比map末尾总的大小大是吗?也可以这么理解IAR生成的这些目标文件是有自己的一些文件信息或者编译信息等这些必要的信息在里面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生成的bin,txt,hex文件的大小远比map末尾总的大小大是吗?也可以这么理解IAR生成的这些目标 ...

是的是的

网友B:
这个一般声场的是.hex的文件的吧。

网友C:
msp430一般生产txt文件。
这个文件打大小,一般就是程序代码占用的空间大小基本一致(可能会略有差异)

网友C:
iar中生成bin:

option for project -->  Linker --> Extra Output Tab --> Override default (chang *.sim to *.bin) --> Output format : raw-binary

网友D:
这个看开发者的习惯吧。

网友E:
430一般生成txt文件用于烧录,还有d43格式的,txt的可能适用面广些

txt文件自身大小不等于程序占用的MCU程序存储空间的大小,比如我16k的430,生成的txt程序目标文件达到49k。具体占用的空间大小,可以打开txt文件去解析hex文件头。

楼主:
恩恩,谢啦。: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声场的是.hex的文件的吧。

我搜了下,说一般工厂批量生产时,用txt比较多些。:loveliness:多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一般生产txt文件。
这个文件打大小,一般就是程序代码占用的空间大小基本一致(可能会略有差异) ...

楼下的好像更有道理些,我觉得无论是txt,bin,hex好像都有些自带的编译或者文件的信息在里面,而下载到430硬件中的代码量要比txt文件小。版主,你觉得呢?

楼主:
恩恩,是的。这个我刚了解:handshake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开发者的习惯吧。

恩恩,我就是想了解下大多数人的习惯,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0一般生成txt文件用于烧录,还有d43格式的,txt的可能适用面广些

txt文件自身大小不等于程序占用的MCU程 ...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这二者的大小应该不等。

网友F:
有没有JTAG的开源的资料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下的好像更有道理些,我觉得无论是txt,bin,hex好像都有些自带的编译或者文件的信息在里面,而下载到4 ...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JTAG的开源的资料呢?

usb口的msp430 jtag没见过,网上有并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