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在不带字库的160128LCD屏上显示字符和汉字?

楼主(2015-03-18):
我提供显示屏资料,用普通8位单片机控制[qq]271560995[/qq]

网友A:
去搜一下应该会有相关历程的!会基本显示的话,用取模软件对那些字符、汉字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一下应该会有相关历程的!会基本显示的话,用取模软件对那些字符、汉字处理下! ...

没有,大侠,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大侠,找不到,

没有的话!自己编写程序吧。。。。可以参考其他显示器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自己编写程序吧。。。。可以参考其他显示器的程序

好的

网友B:
如果显示的 字少 可以自己做 字模啊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的 字少 可以自己做 字模啊 很简单

我的QQ:271560995

网友C:
看看LCD是哪个控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LCD是哪个控制器了,

t6963

网友D:
不就画点阵图嘛,说得好像很复杂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01/15/4365684_325864196.shtml

您能把那个程序处理一下,我只要个能够显示汉字、字符、图像的最简单程序吗?我是新手:handshake

网友C:
自己琢磨琢磨吧,应当是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