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为什么关不掉呢?

楼主:
我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我用小的占空比控制可控硅,最后占空比为零,控制正常。如果我全导通,100%的占空比,这时全功率输出。15分钟以后我把占空比改为零,这是可控硅还是全功率输出。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可控硅垂直安装在板子上,没有加散热片。

楼主(2015-03-18):
图纸没有上来。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可控硅有一个特性,当你给触发条件打通以后,你把触发条件的电压去掉,可控硅还是导通!

网友B:
建议楼主修改为光偶隔离控制试试吧!看原理图貌似没有公共地端。

网友C:
很关心你的占空比信号的特性,这个描述也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