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问下图中的LC怎么取值

楼主(2015-03-18):
输入是4~20ma的输入信号

网友A:
这是低通滤波。低通滤波目的是防止相当长的传输线上受到的干扰信号进入电流环接收设备。
故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应高于电流环所要传输的最高信号频率,以使待传输信号不受衰减。

犀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低通滤波。低通滤波目的是防止相当长的传输线上受到的干扰信号进入电流环接收设备。
故低通滤波的转折 ...

搞反了吧,这是【整流与稳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低通滤波。低通滤波目的是防止相当长的传输线上受到的干扰信号进入电流环接收设备。
故低通滤波的转折 ...

    是滤波电路,请问LC参数选择多少呢,大神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反了吧,这是【整流与稳压】的问题。

     没找到滤波的问题,我就选了这个主题。

网友B:
这里确实需要低通滤波器,通直流、滤纹波/杂波。低通滤波器拐点频率的选择应该远低于最低纹波频率,频率比可以取1/10,或者更小。严格的设计需要知道具体的指标、端口阻抗条件等。粗略的选值,对于25Hz纹波,20dB左右的衰减,L取值可以在 mH量级,C在数百uF范围。
楼主可以向更有经验的人请教。以上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反了吧,这是【整流与稳压】的问题。

是【整流与稳压】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滤波电路,请问LC参数选择多少呢,大神求指导

2楼已经说过了啊。

网友C:
信号滤波,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确实需要低通滤波器,通直流、滤纹波/杂波。低通滤波器拐点频率的选择应该远低于最低纹波频率,频率比 ...

     谢谢啊

网友D:
电流环上如果传输数据,要根据数据速率来考虑低通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必要加这个,加上后会受影响後端电流量检测,直接在I-V回路中插入滤高频的接地的电容。 ...

    信号进来不需要滤波么?后面有加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确实需要低通滤波器,通直流、滤纹波/杂波。低通滤波器拐点频率的选择应该远低于最低纹波频率,频率比 ...

  请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两级LC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两级LC呢

级数的多少取决于指标的要求,主要是拐角处的陡度、带外抑制深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级数的多少取决于指标的要求,主要是拐角处的陡度、带外抑制深度等。

   接下来一条线就直接连接到运放的电源脚了,第二级的滤波有没有稳压的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下来一条线就直接连接到运放的电源脚了,第二级的滤波有没有稳压的作用啊 ...

不了解你的电路。如果是滤信号的滤波器,跟稳压应该没有关系。
运放电源脚处要接电容稳压、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你的电路。如果是滤信号的滤波器,跟稳压应该没有关系。
运放电源脚处要接电容稳压、滤干扰。 ...

  这前后两级滤波的电感和电容参数会不会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前后两级滤波的电感和电容参数会不会是一样的?

这不好说,要看电路和指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