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YUV视频上添加时间水印

楼主:
用N32926做监控,想要在YUV数据上添加时间水印,如何实现

网友A(2015-03-18):
Nuvoton N32926 IPCAM 解决方案 2014-10-03
标籤 :  IP Camera

品佳力推新唐基于ARM9内核推出N32926 方案, 可以支持支持的1024*768分辨率@30fps ,可以最多支持两路CMOS输入 ,支持音频的编解码, 支持通过SDIO / USB 连接WIFI Dongle. 同时在TQFP封装中内置DDR2,易于客户生产加工并提升良品率

【展示板照片】
【线路图】
【方案方块图】
【系统功能】
•Total Board Size: 120mm x 100mm x 20mm
•Composed of:
N3292x-Development Board.
N3292x-Daughter Board.
720P CMOS sensor Board.
•I/O: USB Host x 1, USB Device x 1, RS-232 Port x 1, JTAG-20P x 1, Headphone connector x 1, Ethernet x 1
•Slot: Micro S
【方案特性】
•H.264 + JPEG camera in a 128-pin LQFP MCP.
•Independent H.264 encoder and decoder.
•Ethernet MAC and 24-bit audio codec integrated.
•Dual video capture engines.
•60fps VGA H.264.
•Dual SD/SDIO host controllers.
•4-bit SPI mode.
•USB 2.0 host controller.

网友:
你先搞清楚那个编码方式,然后,在帧里面添加文字。

网友B:
NMrecorder那个程序里有相关代码

网友B:
楼主可有进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uvoton N32926 IPCAM 解决方案 2014-10-03
标籤 :  IP Camera

这个方案看着就很不错啊
很实用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uvoton N32926 IPCAM 解决方案 2014-10-03
标籤 :  IP Camera

这个资料确实很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NMreocder例子没跑出效果来,我自己尝试添加,但是发现用VIDEO_PALETTE_YUV420P_MACRO格式读取进来的YUV数据并不是按一般的YUV数据格式存储(一般的格式是先存Y,再存U,再存V),请问你知道他的存储格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NMreocder例子没跑出效果来,我自己尝试添加,但是发现用VIDEO_PALETTE_YUV420P_MACRO格式读取进来的YUV ...

直接发原厂邮件询问,我们软件工程师也是原厂问来的,这里我不方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