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无线摸模块和无线网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18):
最近做毕设需要用到433Mhz无线模块,请问无线摸模块和无线网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最近想学学wifi,看看

网友A:
无线网卡特指WIFI信道,而无线模块可就种类很多了,WIFI只是其中一种。433MHz的模块通常是数传模块,使用很简单,适合短距、小数据量无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