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如果把嵌入式开发板的usb接口模拟成一个键盘?

楼主(2015-03-18):
如题,cortex-A8 平台,内核版本:linux 2.6.37

我现在想通过开发板的usb接口模拟一个键盘,接到电脑上面,来控制电脑?

1.我需要在驱动里面添加什么设备吗?怎么来添加控制接口?

2.怎么让电脑可以读到我的键盘?

谢谢!

网友A(2015-05-22):
使用我们的UI012芯片,只需要uart就可以实现
012芯片产品资料(说明书、原理图库、PCB库等)请到这里下载:http://pan.baidu.com/s/1gdeOVjd
请点击目录进去,单个下载资料压缩包,请选择普通下载,请不要选择快速下载、请不要选择目录下载,要不就需要安装百度助手之类的软件

网友B: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如何在linux下把开发板通过usb当键盘用。

网友B:
没有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