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L823读卡芯片PMOS口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各位好:
     最近在使用GL823读卡芯片做个类似U盘的东西,发现PMOS口输出电压只有0.2几v。没有虚焊,测量关键点电压DVDD,AVDD,3.5几V,发现没问题,也询问了FAE是否原理图错误,FAE回复说没有问题。
其中R21不接,其余都接,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还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我调过,你不贴出你画的图,怎么给你去分析呢,导致你这个PMOS没电压出来,原因很多。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你的搞定没

楼主:
该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后级电路上,我的后级电路是一个多路复用器和EMMC,分别可以使用USB通过GL823连接多路复用器再连接EMMC;或MCU直接通过多路复用器连接EMMC。只要插入USB,MCU就断电,拔掉后MCU就得电。
EMMC的外围电路配置错误,CMD端口我加了上拉,去掉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该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后级电路上,我的后级电路是一个多路复用器和EMMC,分别可以使用USB通过GL823连 ...

能快速找到问题很好了.
当初我们评估带WIFI功能的SD卡时,因功耗等原因,内置Regulator还有可能提供不了足够的电流给WIFI而反复断连。:)

网友D(2015-07-27):
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楼主的是我的823后面直接接sd卡座,不知为何pmos没输出,断开pmos,改用外部3.3给sd供电也不行,测量823的dvdd有电压,但是就是pmos无电压,看数据手册有个过流保护,但是尝试pmos接下拉控制电流也没效果,芯片换了2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楼主的是我的823后面直接接sd卡座,不知为何pmos没输出,断开pmos,改用外部3.3给 ...

CMD,CLK你是不是上拉了 如果上拉,去掉就应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楼主的是我的823后面直接接sd卡座,不知为何pmos没输出,断开pmos,改用外部3.3给 ...

直接连接SD卡更简单了   你可以把你原理图贴出来我看看

网友E(2017-09-05):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做一个读卡器,电路和您的基本一样,我用的是上电复位电路。读卡器和sd卡直接连,可是为什么我电脑在磁盘管理上能看到这个可移动磁盘,但是却不显示,而且我的pmos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F(2019-04-24):
GL823是检测到卡之后,PMOS才有输出的吗?
可是,PMOS不是给卡供电的吗?PMOS不输出,卡就没电,卡没电,那怎么检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楼主的是我的823后面直接接sd卡座,不知为何pmos没输出,断开pmos,改用外部3.3给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