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7A4901 线性稳压器电压输出随负载变化而剧烈变化问题

楼主(2015-03-18):
  我的电路原理图,基本上是根据tps7a4901手册上的参考电路设计。其中5v输入是我通过tps5410开关稳压器(通过24v转5v)得到。整个电路板上电源部分包括5v和3.3v,图中标有+5v的地方就是用于5v供电的。     根据上面的原理图,TPS7A4901理论输出电压为3.3v左右,该3.3v电压主要用于为电路板上的一个430单片机和两片adc供电。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上电后,负载较轻(ADC和430功耗很低,且不操作外设)时,TPS7A4901输出电压高达4v,当用单片机点亮一个贴片发光二极管,输出电压降到3.8v左右,当用单片机同时点亮两个贴片发光二极管后,TPS7A4901输出降到3.5v左右。也就是说,LDO输出随负载变化剧烈变化,负载调整出现问题。  恳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 补充:我今天下午只将板子上的电源部分焊接完,在完全空载条件下,测试LDO输出正常!我怀疑是负载部分电路出现问题,大家觉得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LDO 输出不稳定?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4 脚没接地吧

楼主:
您好,我的电路中4脚是接地的,我发的这个图片是pdf格式的,可能导出的有问题。

网友A:
拍个实物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实物图来看看

今天上午找到出问题的地方了。是电路中的隔离485收发器(内置隔离电源)造成LDO输出不稳。具体原因还要好好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实物图来看看

今天上午找到出问题的地方了。是电路中的隔离485收发器(内置隔离电源)造成LDO输出不稳。具体原因还要好好分析分析。

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