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雅臣书上的一些不解之处

楼主(2015-03-18):
实习生求教一问题:铃木雅臣的书里面有一页这么讲的,小弟有些地方不能理解,烦请高手解析下,谢谢啦。
电路中放大倍数为Av=5,书上说放大倍数由Rc与Re决定,现在我想把放大倍数变成100,则我按照他里面说的来选择Rc与Re,我选取Re上的电压为2V,电流取1mA,则Re值取2KΩ,按照书上说的则Rc的取值应该
为200kΩ,这样按照书上计算Vce的公式算出Vce为负的,这点我一直没理解,请高手解析下,我放大100倍应该如何取Rc与Re,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楼下的大家!

网友A:
单级三极管放大达到100倍是非常困难的事,往往要牺牲其它性能例如温度稳定性等等。
Vce为负数倒是很容易理解,你设定的集电极电流是1mA,集电极负载电阻是200kΩ,那么集电极负载电阻上的压降根据欧姆定律是200V,而你的电源电压才15V。15V减去200V当然是个负数。
出现负数这种不正常的结果,在这个具体例子中表明这种现像不可能出现。

网友A:
类似的事情,通常在高中物理课程开始时就可能接触到,例如竖直上抛的物体,求物体达到某一高度所需要的时间,可能出现解二次方程得到两个解,其中一个为负。负责任的教师应该说明时间为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兄弟,那本书你应该没有看懂啊。放大器设计先要确定三极管工作点的,包括直流工作点,经交流工作点。放大100倍,Re上电压怎么可能有2V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事情,通常在高中物理课程开始时就可能接触到,例如竖直上抛的物体,求物体达到某一高度所需要的时间 ...

那这个负时间怎么解释呢?我们老师还真没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负时间怎么解释呢?我们老师还真没说

时间为负,表示该时刻在竖直上抛开始时刻之前。

网友D:
6楼回答的很好,Ve=2V,那么Vb=2.3V以上,你要放大100倍,Vc至少需要230V以上才行。电路不具备你需要的能力,所以出现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