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一下,做调音器产品的涉及到音频方面的东西

楼主(2015-03-18):
这个里面那部分涉及到算法,新手不是很懂,这个产品主要是用来给乐器矫正频率的,那么要涉及到声音的采集,分析,处理,播放把,这其中那部分 比较关键,要求比较高,技术含量高,做音频信号的处理就是ad,da的转换吗,这就是解码和编码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结合DSP做  一般都采用的TI的AIC23系列芯片
配置好就可以采集音频信息了    接下来的处理就要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B:
你所说的分析和处理是要求比较高的,采集和播放都和接口打交道有关。在分析和处理中,你可以加入不同的算法,当然对应的结果也。不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