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下关于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CRC校验码是根据自己通讯的情况自己算出来的,还是所有CRC检验码是通用的,复制过来用就行了呢 ?

楼主:
对了,是CRC16,如果能给个参考程序就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是CRC16,如果能给个参考程序就太好了

百度CRC16,原理和例程都有的

网友B:
算出来的。

网友C:
根据数据算出来的,而且生成多项式不同,相同的数据生成出来的结果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