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用stm32f1来处理音频信号的吗

楼主(2015-03-18):
我是做校音器,效果器的,校音器中要采集声音信号显示出信号的频率,供乐器参考校准,这个中间要用到什么技术,公司现在说的还有算法什么的,用的是国产的8位51mcu,我能用stm32代替吗?效果对比会怎么样,能好一点吗,还有算法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新手一枚,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国产的8位51mcu 能干的事情,用32位的stm32代替不是太轻松吗?

楼主:
声音采集的时候用到算法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8位51mcu 能干的事情,用32位的stm32代替不是太轻松吗?

你看下这个电路,粉红色圈的是接单片机的,前面那个buzzer我怎么感觉更像是输入呢,如果是蜂鸣器的画就是输出了??

楼主:
这个电路

网友A:
是的, 只能是输入. 运放这么大增益, 噪声和稳定性可能会有些问题, 好好调试吧
另外: 更换 STM32 单片机, 要注意电平匹配问题.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和这个电路,应该是音频采集了,单片机做个fft提取音频的频率,这样就可以显示音阶了!

网友C:
你的分析没有错。算法也不难,网上有些资料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分析没有错。算法也不难,网上有些资料可以参考下。

还请明示,谢谢啦,我由于刚开始这一行,对这种确实不怎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