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写入数据给CY68013A,然后传数据给PC机

楼主(2015-03-18):
一共有四个端点,端点2,4,6,8.我要做的就是FPGA往cy68013a里面写数据,然后再由cy68013A把数据传给PC机,FPGA写入数据到CY68013A的IN端点缓冲区,然后由PC机再读取该端点的数据,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吗?请指教

网友A:
一起研究吧,我也是初学,不懂

网友B(2015-04-24):
基本是这样的。 建议你可以选择slave FIFO的自动传输模式,这个在TRM上有详细的介绍。 选择哪个端点就看你需要的传输数据量了,就是你需要USB给你提供的带宽。

网友A:
请问做FPGA与USB3.0通信之间必须得用HSMC吗?杜邦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