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一下前辈小批量实验板焊接如何解决?

楼主(2015-03-18):
地处西北,偶尔有几块实验板需要焊接,自己手艺不行,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渠道,PCB,及焊接一起做了的厂家
全部贴片,QFP,QFN等封装

网友A:
有些厂家一条龙的。你不知道?

网友B:
同求啊,最近要做10块左右,担心手工贴片的效果不好,所以下想找那种小批量贴片的。不是手工焊接哦,要保证焊接质量的那种。

网友C:
开个钢网 买个小型回流焊机
锡膏 刷钢网
自己摆件
烘个10分钟 搞定了
我自己都是这么搞的 一点也不比机贴的差

网友D:
我所在的公司,遇到小批量的就是像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E:
本人画单面到10层,可以抄单面到四层,有PCB可以返抄原理,改板,贴片,提供常用物料,开钢网过炉一站式,同款同数量比同行少400-500,外地的可以包邮。

网友E:
本人画单面到10层,可以抄单面到四层,有PCB可以返抄原理,改板,贴片,提供常用物料,开钢网过炉一站式,同款同数量比同行少400-500,外地的可以包邮。请加QQ: 10422264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