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VP用ST-LINK v2下载程序后 怎么设置让它自动运行

楼主(2015-03-18):
每次烧完程序  要要拔掉ST LINK  再插上才可以运行程序   大家有没什么好办法     烧完程序  就开始运行

网友A: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B:
可以做到,但用stvp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但用stvp没试过

大哥   你都没试过怎么知道可以做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插拔得我都吐了  调一个程序  USB口都要  坏了

网友C:
直接用MDK,或IAR软件,每次下载的时候,运行下程序,就可以自动运行了;
每次插拔,USB接插件还不被你弄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插拔得我都吐了  调一个程序  USB口都要  坏了

你可以用STVD调试下载,为什么要用STVP下载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STVD调试下载,为什么要用STVP下载程序呢?

这个东西 我还不太懂  能详细说明下吗 接触这个单片机  不久呢

网友E:
不接复位脚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拔得我都吐了  调一个程序  USB口都要  坏了

这个我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也确实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F:
直接用ST Visual Develop仿真不就行了~还有其它的功能
点蓝色D

网友B:
因为我的软件协议层支持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复位脚就行了,

就这样搞定了     3Q

网友G:
又学了一招

网友H:
你在keil里的debug设置那选择下载完reset

楼主(2015-04-18):
引用 网友E:
不接复位脚就行了,

刚开始还可以   烧了及10次后  又不行了  又得接复位引脚才能连接了   后面发现是因为 用了PD1口  只要不用这个口   就可以用3根线烧录   SWIM共用了  ST-LINK的缺陷

网友I(2015-09-17):
引用 楼主:
插拔得我都吐了  调一个程序  USB口都要  坏了

也不知道st怎么想的,这么二的设计。在USB口把电源线剪断中间接个开关。

网友J:
用STVD调试将程序烧录进去,然后退出调试状态,程序就可以在开发板上自动运行了

网友K(2015-11-10):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MDK,或IAR软件,每次下载的时候,运行下程序,就可以自动运行了;
每次插拔,USB接插件还不被你弄坏 ...

Tue Nov 10, 2015 22:10:16: C-SPY Processor Descriptor V1.40.1.50106 for STM8
Tue Nov 10, 2015 22:10:16: C-SPY Debugger Driver, ST-LINK V1.40.1.50106 for STM8
Tue Nov 10, 2015 22:10:16: Errors while setting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3F3P: gdi-error [40301]: The Flash Memory Read-out protection option must be
disabled for debug. Disabling this option will first erase the whole Flash Memory.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试了几天了,上网也没有找到资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