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楼主(2015-03-18):
(无正文)

网友A:
是这样的    你用的DSP是哪个系列的      C2000和C5000及部分C6000都是不带LCD控制器的
也是不会自带LVDS接口的    所以先确定屏的接口 是RGB还是LVDS
确定屏是否自带RAM     如果不自带    那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A:
RGB接口   屏不自带RAM     还需你的控制器不停的刷新
这样不好处理    占用CPU资源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