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MIC与GND切换电路

楼主(2015-03-18):
谁有MIC与地 (四段耳机)的自动检测  自动切换电路 ,最好是纯硬件 当然兼容性要好(耳机的两种标准要符合)只有这么点分了,用过的讲下,TKS

楼主:
就是 耳机的MIC与GND 自动切换,

网友A:
耳机的借口是特殊工艺制作的,有没有耳机接入里面的弹片通不通都有区别,你先去看下耳机的借口的构造,弄明白了,就用个三极管自己做个电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的借口是特殊工艺制作的,有没有耳机接入里面的弹片通不通都有区别,你先去看下耳机的借口的构造,弄明 ...

耳机的工艺构造 清楚啊,现在就是插某种耳机时切换不过来?能否给个粗略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