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帮助

楼主(2015-03-19):
各位大侠好:
    新手使用STM32F051x8,有个一个ST-Link/V2 ,不知怎样接线调试

网友A:
去找nucleo的原理图...

网友B:
首先安装驱动,再找使用手册,想官方网站逛逛。

网友C:
装ST LINK驱动;
接口的话,参考官方的DISCOVERY图;
或者淘宝上找,一般卖家都会提供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