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做过STM32系统的定时自检功能吗?

楼主(2015-03-19):
如何做才是最合理可靠的?谢谢!

网友A:
所说的定时自检功能是指什么呢?
对STM32芯片工作状态,比如时钟,flash,ram的自检?

楼主:
是啊,就是对MCU的内部各种外设和资源做检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没有这种功能;
要是某个引脚坏了,肯定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种功能;
要是某个引脚坏了,肯定不知道;

芯片本身自那然是没有这个本事,可以通过软件来检测。
具体可以参考ST官网的相关application notes。
AN3307-Guidelines for obtaining IEC60335 Class B certification in STM32: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_searchtype=keywor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自那然是没有这个本事,可以通过软件来检测。
具体可以参考ST官网的相关application notes。
AN3 ...

:loveliness:
恩,不错,谢谢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