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f/9v和0.1uf/25v的贴片电容应该选择多大的封装?

楼主(2015-03-19):
(无正文)

网友A:
选什么封装主要跟你的产品特性和生产工艺有关。耐压和容量决定了最小封装,但跟你怎么选择没有直接关系,需要才是选择的依据。
一般而言,0603和0805贴片电容的价格和加工工艺的要求都相对较低,故而也是用量最大的。你要的这两个规格的电容0603和0805的都有。

网友B:
自己看
另外和材质 耐压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