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TMEGA 128 串口0与isp串行下载口复用,对硬件设计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2015-03-19):
请问ATMEGA 128 串口0与isp串行下载口复用,对硬件设计有什么影响么?我看到有人说需要在PDI与PDO与外部芯片间串接100欧姆电阻,有这必要么?还有PEN脚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设置跳线,下载时跳到一边,运行时跳到另一边。

楼主:
PEN脚么?有的人悬空,而有的人接上拉电阻?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跳线,下载时跳到一边,运行时跳到另一边。

PEN脚么?有的人悬空,而有的人接上拉电阻?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