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3-19):
建议在330K 电阻并一个104电容

楼主:
http://user.qzone.qq.com/67259275/blog/1426734856
也许这个**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B:
嗯, 楼上的**讲得很详细, 讲了很多内容. 不过我觉得
"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与反馈后的增益(使用电压跟随器时为0dB)之差,即为反馈环路绕行一周的增益(反馈增益)。如果反馈增益不足1倍(0dB),那么,即使相位变化180o,回到正反馈状态,负增益也将在电路中逐渐衰减,理论上不会引起震荡。"
所以另外还有可能是输入端带进来的噪声的问题

网友C:
跟随器是最容易引起震荡的,因为此时处于深度负反馈。可以在1脚和R5前端串接一个100Ω电阻,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楼上的楼上**写的很好。

网友D:
这个电压信号跟随器的应用是非常好的。

网友E:
自我感觉是由于输入端信号源不够纯净引起的干扰

网友F:
输入的电容最好并在330K电阻2端;

网友G:
电压跟随器是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嗯, 楼上的**讲得很详细, 讲了很多内容. 不过我觉得
"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与反馈后的增益(使用电压跟随器时 ...

楼上总结的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H:
这个问题的还跟运算放大器自身的问题也相关的,选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运算放大器的输出输入内阻参数的。

网友I:
运算放大器理想的运行状态是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为同相,即,当负输入端的印加电压引起输出增大时,运算放大器能够相应地使增加的电压降低。

网友I: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相位总有差异。当输出和输出之间的相位相差180°时,负输入与正输入正好相同,原本应该减少的输出却得到了增强。(成为正反溃的状态。)如果在特定频段陷入这一状态,并且仍然保持原有振幅,那么该输出频率和振荡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

网友I:
这个原因的是需要多注意的啊

网友I:
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输出端采用采用滤波电路的也可消除一部分的。

楼主:
问题的原因:不清楚。
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是这样:在R5的输出端接了一个0.1uF(104)滤波电容。
测试结果:输出稳定,没有出现震荡的现象。

网友J(2015-05-27):
楼上的楼上**写的很好。

的确是,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