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8和STM32F207之间UART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19):
现象是:当同时加DC5V供电后,AM3358是无**常的启动,当把UART的那两根线和STM32F207断开以后,就可以正常的启动,我检测了stm32f207启动的时候,UART的两根线上电都是3.3V。我想咨询一下,类似于这样,要是两个MCU之间的UART通讯是怎么做的,谢谢!【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最好查看AM3358的数据手册的UART 部分的接口应用,看和其他MCU连接的经典应用是怎样的,这个接法应该是很固定的。

网友B:
这两个模块的UART口线的接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楼主说的AM3358无**常启动,是裸机无法启动,还是运行在AM3358上的操作系统无法启动?

网友D:
这个硬件上的链接没啥问题的,就看下软件控制方面的吧。

网友E:
硬件上感觉没啥问题,看看波特率啥的设置正确吗

网友F:
看这个原理图的,硬件连接上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F:
关键就是两边的通讯初始化的设置以及通讯的协调问题了。

网友G:
是不是你的stm32有串口发送数据的程序,打断了在am3358的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你的stm32有串口发送数据的程序,打断了在am3358的启动

没有的哦,现在加上电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就是两边的通讯初始化的设置以及通讯的协调问题了。

嗯嗯,你说的可能是,但是对AM3358不是很熟悉,暂且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原理图的,硬件连接上还是比较简单的。。

是的,大概示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上感觉没啥问题,看看波特率啥的设置正确吗

就是上电一瞬间的事,还没到波特率那一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硬件上的链接没啥问题的,就看下软件控制方面的吧。

嗯嗯,对于A8的底层控制还是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AM3358无**常启动,是裸机无法启动,还是运行在AM3358上的操作系统无法启动? ...

怎么都无法启动,上电串口不能打印,致使CCCCC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查看AM3358的数据手册的UART 部分的接口应用,看和其他MCU连接的经典应用是怎样的,这个接法应该是很固 ...

嗯,目前通过电源控制暂时解决的

网友E:
嗯,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好问题

网友C:
请个高手来看看
@zhangmangui 帮看看这个有更好的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H:
楼主    只是UART的简单连接的话   不应该带来问题的
但是也不确定相互的sink/source关系    最好在两线之间加个匹配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只是UART的简单连接的话   不应该带来问题的
但是也不确定相互的sink/source关系    最好在两线 ...

之前一个项目是和28335相连,也是同样的问题,觉得A8的启动还是要注意的,匹配电阻想过,好大的阻值才能解决问题!不采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一个项目是和28335相连,也是同样的问题,觉得A8的启动还是要注意的,匹配电阻想过,好大的阻值才能 ...

不知A8的启动配置引脚与UART的引脚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