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FE5805芯片配置

楼主(2015-03-19):
有谁弄过这款芯片吗?这个要对内部寄存器进行配置,要怎么判断数据正确写进去了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大, 得写本手册才能完成. 不过官方提供除了手册外, 还有评估模块和软件参考.
可以下载 AFE5805EVM 评估模块相关软件和资料研究一下.
http://www.ti.com.cn/tool/cn/AFE ... earch-CN-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大, 得写本手册才能完成. 不过官方提供除了手册外, 还有评估模块和软件参考.
可以下载 AFE5805 ...

只是这个差分信号不懂,遇到了一些难题,在顶层信号里,一般定义一个lvds_p信号还是定义两个差分信号lvds_p和lvds_n啊

网友A:
AFE5805 是用于超声波的 8 通道模拟前端
既然芯片提供了差分信号输出, 应该尽量采用这对差分信号lvds_p和lvds_n. 另外这对差分电压差可能只有几百毫伏, 直接连单端信号, 会很容易错误.
建议去官网了解一下这个信号的情况, 然后在接口里找一找 lvds 信号及其相关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E5805 是用于超声波的 8 通道模拟前端
既然芯片提供了差分信号输出, 应该尽量采用这对差分信号lvds_p和lv ...

恩,一般都连接两个信号,如果对LVDS_P分配管脚,则会LVDS_P(N)会自动出来,那么LVDS_N还要不要分配啊

网友A:
我觉得用 MCU 跟 AFE5805 连接, 不要用 IO 口直接连接 LVDS_P 端口. 而是用 IO 口通过 LVDS 接口芯片后再连接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 MCU 跟 AFE5805 连接, 不要用 IO 口直接连接 LVDS_P 端口. 而是用 IO 口通过 LVDS 接口芯片后再连 ...

没有用MCU的I/O,对AFE5805的驱动用的是FPGA,中间没有接口芯片,所以是FPGA的I/O口直接连接LVDS_P端口的,这个在硬件上应该决定了;现在是怎么用软件对其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