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在FRDM-KL03Z上使用ROM bootloade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我想在FRDM-KL03Z上使用ROM bootloader烧写程序,擦除Flash已经成功了,但是写入总是失败。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解决?这里先谢谢了!
下面是**作过程中blhost.exe输出的信息:
D:\Temp\FSL_Kinetis_Bootloader_1_1_0\bin\win>blhost -p COM7 -- get-property 1
Ping responded in 1 attempt(s)
Inject command 'get-property'
Response status = 0 (0x0) Success.
Response word 1 = 1258356736 (0x4b010000)
Current Version = K1.0.0

D:\Temp\FSL_Kinetis_Bootloader_1_1_0\bin\win>blhost -p COM7 -- flash-erase-all
Ping responded in 1 attempt(s)
Inject command 'flash-erase-all'
Successful generic response to command 'flash-erase-all'
Response status = 0 (0x0) Success.

D:\Temp\FSL_Kinetis_Bootloader_1_1_0\bin\win>blhost -p COM7 -- write-memory 0 kl03_hello.bin
Ping responded in 1 attempt(s)
Inject command 'write-memory'
Preparing to send 5240 (0x1478) bytes to the target.
sendCommandGetResponse.writePacket error 5.
Response status = 10004 (0x2714) No response packet from target device.
Wrote 0 of 5240 bytes.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已经参考此篇:FROM-KL03Z KBOOT尝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已经参考此篇:FROM-KL03Z KBOOT尝鲜呢?

Robin你好,
我看了那篇**,似乎他没有遇到过我的问题。我的步骤跟他是一样的,而且前两步得到的结果也跟他一样,只是第三步我这里就总是过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bin你好,
我看了那篇**,似乎他没有遇到过我的问题。我的步骤跟他是一样的,而且前两步得到的结果也 ...

请问你的kl03_hello.bin正确生成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bin你好,
我看了那篇**,似乎他没有遇到过我的问题。我的步骤跟他是一样的,而且前两步得到的结果也 ...

你可以指定一个较低的串口波特率试下:
blhost -p COM7,9600 -- write-memory 0 kl03_hello.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指定一个较低的串口波特率试下:
blhost -p COM7,9600 -- write-memory 0 kl03_hello.bin[/backco ...

OK了,确实是波特率不能高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了,确实是波特率不能高了。
谢谢!

:D 我一开始用默认的波特率,get-property 1 都没成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