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菜鸟入门

楼主(2015-03-19):
我用的板是FRDM-kl46z,想问下各位怎么编写第一个程序?简单地让某个了led亮起来。。。。。。其次各位大神这块芯片编程是怎么入门的?可不可以推荐入门级别的书?最好是pdf文档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现在用的是什么集成开发环境呢?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的FRDM-KL46Z: 面向Kinetis KL3x和KL4x MCU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页面有提供官方例程:KL46_SC: FRDM-KL46Z and TWR-KL46Z48M Sample Code Package.

如果你不介意操作寄存器方式点亮小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参考手册上寄存器描述去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现在用的是什么集成开发环境呢?

kinetis design stdio i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etis design stdio ide

找了一篇FRDM-K64F开发板上用KDS亮灯的教程你参考一下,有什么问题就在帖子里回复我吧:)
[FRDM-K64F + Kinetis Design Studio (KDS)] Tutorial: Toggling an RGB LED using interrupt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篇FRDM-K64F开发板上用KDS亮灯的教程你参考一下,有什么问题就在帖子里回复我吧
[FRDM-K64F + Ki ...

那些LDD级别的components(比如BitIO_LDD)都是有典型应用可供你参考的,只需参考下图方法调用即可:

网友B(2015-10-29):
先别编程序,先用现成的跑,然后照葫芦画瓢

网友C:
你需要先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跑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改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