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g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5-03-19):
如图所示,awg与最大电流的关系。但是即使用22号线通10A的电流也没什么关系,只要环境温度不高就行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要求呢?

楼主:
即使22号线通5A的电流发热也不是很明显啊!

网友A:
5A的电流,压降是多少?

网友B:
10A大约需要2平方的导线,22号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