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采集芯片?

楼主(2015-03-19):
请问各位大侠,本人手里有个T型热电偶,测温的话采集方面用什么芯片好点?网上大多都是K型热电偶的资料,其中MAX6675就是测K型的,不知道MAX6675能不能测量T型的热电偶?

网友A:
MAX6675内部补偿算法应该已经确定了K型吧
T型和K型的电压变化率不一致;
K型温度范围-270~1270℃,电压范围-6.4577~ 54.8864mV
T型温度范围-270~400℃  -6.2575~20.872mV

网友A:
其实自己做就可以了,采集T型热电偶的电压信号,再采集冷端温度信号,做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