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采样频率设置问题以及内存问题

楼主(2015-03-19):
我现在做谐波分析,要首先AD采样,遇到两个问题:
1、采样频率设置问题,我想是频率分辨率为5,又考虑采样定理所以决定设置采样频率为10240Hz,采样点数为2048.我的采样率是epwm触发的,但是发现如果设置10240那么寄存器PRD赋值需要是小数,这个没法完成,但是确实看到论文中有这样的。
2、我采样2048点事会提示存储空间不够,看到说可以修改cmd文件,请问具体怎么修改啊。,

网友A:
对照手册看芯片的存储空间。

网友B:
采用定律要求的  可以大一些啊
存储不够   对照手册的存储区介绍   改改CMD
中你用的段的大小

网友C:
看你描述,程序功能不复杂。默认的cmd一般应该能满足。当然程序大了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定律要求的  可以大一些啊
存储不够   对照手册的存储区介绍   改改CMD
中你用的段的大小 ...

通过CMD文件修改确实可以了,但是采样频率上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28335可以实现10240的采样频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CMD文件修改确实可以了,但是采样频率上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28335可以实现10240的采样频率吗? ...

理论上最大应该是12.5msps